polar的参数要怎么设

楼主(2014-05-03):
我下载的软件界面和大神们讲的软件界面不一样,如图 8 e* L) e0 ?2 h! Y* p
各位大侠们这是怎么回事 ,那些常规的参数要上哪设置去啊!

楼主:
第一张是正常的,有介质厚度,线宽,铜厚等参数的设置!第二张是我下载的软件界面,怎么右侧都是一些关于线长,延迟,频率等一些参数的设置啊!第三,四张是废的!过路的大侠们,还望解除小弟心中的疑惑啊,谢谢!

网友:
很正常啊,你也用这个啊[tthread=co_bot, 柯波涛]http://app.qlogo.cn/mbloghead/9c9dfccb428e671efdc6[/tthread]

网友(2014-06-14):
下方切换到lossless calc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