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m分压电阻是选K级还是10级

楼主(2014-05-03):
2金币
各位大侠:

     关于屏的VCOM分压电阻,我看到不同版本的电路差异很大。用10V   AVDD来分压,有的选择5.6K,4.7K分压,而有的选择56K,47K分压。前者分压电流在1MA左右,而后者分压电流只有0.1MA.   查了屏VOCM电流要求都在1MA左右。后面的10K级电阻方式电路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情況。

网友:
前面的小电阻工作和待机电流会大一点,不过你TFT要求1MA那就是ok的,因为给出的参考是有验证过可靠的,后者大电阻肯定是没有那么可靠的,容易收到系统的其他噪声干扰。不过这个VCOM电压应该是有误差范围的,所以按照推荐的用的就好了。

网友:
群创的几个屏多是3.8V 4.0V 差不多的VCOM电压。 就是同一个屏每个多有点不一样,手册上说了。
倒是没有标VCOM电压。手册参考的VCOM也是电阻分压,也2,30K了。你还是保证下AVDD纹波吧。 VCOM 加10uF 和100nF组合滤波。
应该多事没有关系,MP4 MP5 用的挺多的,电路也差不多。

网友:
我用过AUO的TFT,上面推荐的阻值都不是太大,为了保证稳定吧可能,最大的4.7k,最小649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