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状铺铜

楼主(2014-05-04):
今天在网上买内存条,无意看到威刚的内存条铺铜的地方是这样的网状的设计的。不知道这样的铺铜在电气上是否有什么用意呢

网友A:
个人理解:
网状铺铜有助于高频的EMC,并且网格的大小跟工作频率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网状铺铜有助于高频的EMC,并且网格的大小跟工作频率有关。

为什么网状铺铜有助于高频的EMC?

网友:
内存也有实心覆铜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网状铺铜有助于高频的EMC,并且网格的大小跟工作频率有关。

还有这样的用法??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文档是介绍这方面的知识的,或者只是经验的做法

网友A:
以下是度娘给的结果:
实心覆铜优点:具备了加大电流和屏蔽双重作用。
缺点: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
解决办法:一般也会开几个槽,缓解铜箔起泡。

网格覆铜优点:从散热的角度说,网格有好处(它降低了铜的受热面)又起到了一定的电磁屏蔽的作用。
缺点:单纯的网格敷铜主要还是屏蔽作用,加大电流的作用被降低了。
网格是使由交错方向的走线组成的,我们知道对于电路来说,走线的宽度对于电路板的工作频率是有其相应的“电长度“的(实际尺寸除以工作频率对应的数字频率可得,具体可见相关书籍),当工作频率不是很高的时候,或许网格线的作用不是很明显,一旦电长度和工作频率匹配时,就非常糟糕了,你会发现电路根本就不能正常工作,到处都在发射干扰系统工作的信号。

建议:因此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内存条本来就小,铺铜面积也有限,再加上现在的电路板制作工艺提高,基本不存在翘曲;生产上,内存条是回流焊,温度相对均衡,不存在波峰焊的温度不均衡导致板子翘曲;因此,网格铺铜最大的作用是EMC方面。

网友:
6楼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网状铺铜有助于高频的EMC?

流過方格兩邊的電流,根據安培右手定律(Ampere's Law)所造成的磁場,恰好方向反互相抵消。

但這樣的做法和 20H 理論一樣,從學術的觀點來講有效,但據聞實務上改善有限,所以後來仍遵循這種方式鋪銅的人不多。

另外,網狀鋪地也可以改善貼件工藝質量,內存條用網狀鋪地,應該如灰兔大大所說的原因,較貼近其原始設計構想。

安培---小日本首相的定理,
半瓶子水都木有………………
不是兔兔………………更不是大大,偶就一菜鸟,半瓶子水瞎晃荡的那种……

网友:
北漂的木木︰半瓶子水都木有。

半瓶水是我,您那是半桶水。

能夠裝我的好幾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度娘给的结果:
实心覆铜优点:具备了加大电流和屏蔽双重作用。
缺点: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 ...

这解释好好!!膜拜ing…………

网友(2014-06-09):
内存也有实心覆铜的,很多

网友:
顶一下下  不  几下下

网友:
会不会是打不了过孔,又想防翘曲,就搞成网状的,表层的铜很多时候都是做屏蔽用,内存一般都有6层,但是内层怎么办,很矛盾

网友(2014-12-25):
@北漂的木木。请问这个动态网格铜,怎么铺?谢谢

网友:
有两根蛇形线靠得太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