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网文件怎样出

楼主(2014-05-04):
谢谢

网友:
宏命令第17项

网友:
那个是坐标文件 应该是去CAM里面设置把丝印层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2014-06-20):
Proprietary Notic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confidential, is submitted in confidence, and i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and shall only be used in the furtherance of the contract of which this document forms a part, and shall not,
without Microsoft Corporation’s prior written approval, be reproduced or in any way used in whole or in part in connection with services or equipment offered for sale or furnished to other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may not be disclosed to a third party without consent of Microsoft Corporation, and then, only pursuant to a Microsoft approved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Microsoft assumes no liability for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is specification contained herein, and reserve the right to update, revise, or change any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ithout no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