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翘板问题

楼主(2014-05-04):
    各位大侠,有遇到过PCB翘板的问题吗?我公司现在制作的PCB板就遇到了这种问题。板厚0.8mm,单面布器件,另一面是焊盘,要作为Module焊到别的PCB板上。现翘板率很高,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顶层和底层分别作copper balance对PCB翘板问题有否改善呢?希望能有大大给予解释,谢谢!

网友:
    你是焊上器件以后板子翘了还是没有焊制板回来就翘啊

网友:
    这个问题和板厂的材质、加工工艺和包装等因素有关,有的时候板厂把一般的材质加工PCB,但烘烤时间不够,板厂检验没问题,通过一段时间后PCB板会自动翘板。包装的工艺也会影响,好的板厂会在烘烤PCB板后用木板包夹PCB板,然后在塑封到包装袋里。即在运输过程中扔能够包装板卡的平整度。PCB在放到库房后,需要放到干燥柜一段时间,通常是3天,让PCB板彻底干燥后就可以长时间放到外面了。
另外一般加工的PCB都是近期要用,如果是需要搁置很久的话还是建议放到干燥柜里。

楼主:
      板子在没焊元件时已经存在翘板现象,焊上元件后翘板现象也仍然存在,但会好一些。

楼主:
    板子一般都是板厂作好后,两三天内就会开始SM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在没焊元件时已经存在翘板现象,焊上元件后翘板现象也仍然存在,但会好一些。

板子在没焊无件就有板翘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设计问题,另一个是板厂加工问题,设计问题有铜皮不均等因素,板厂加工问题有叠层不对称,板子材质等问题,之前有类似的分析报告,找到了发给你看一下

网友(2014-07-14):
    板子多大?pcb加工时用的什么表面处理当时?层叠结构是否对称呢?

网友(2014-08-26):
    可以考虑下是否是拼板的问题 加强连接筋和工艺边来改善。如果板子还翘的话那可以考虑下是否是PCB板厂的原因了

网友A:
    0.8mm的板子比较薄,容易翘板,可以的话变厚吧
楼主这方面的解决办法个人觉得,先看板层是否对称,铺铜是否对称,不对称的话就做copper thieving,增加对称性,劲量把空的地方都做成铜。
    板厂那边你让他们提供翘曲度控制误差,看有多大,一般小于0.7%,问他们有没有办法改进,没得话换板厂吧

楼主:
    谢谢,现在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增加板厚度解决了。其它方法也试过,但增加板厚的效果最明显了。

楼主(2014-10-10):
引用 网友A:
0.8mm的板子比较薄,容易翘板,可以的话变厚吧
    楼主这方面的解决办法个人觉得,先看板层是否对称,铺铜是 ...

嗨,sleeper2008,你说的观点很对。这个PCB就是有每层铺铜不匀的问题。因为top层是放元件层,而底层不能放元件,底层全是封装焊盘,(模块工艺限制)。所以铜皮也就分布不均匀了。不过还好,现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通过增加中间的core的厚度把板子整体加厚了,翘曲度现在小很多,已经不影响生产了。还有一个问题,你回复中提到的“copper thieving”是什么意思呀,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呢?能否告之一下,谢谢!

网友:
    无法通过改变设计来改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板厚啦!

网友:
    是板子加工后翘曲还是回板时就翘曲?

网友B(2014-11-13):
    PCB板子翘曲主要的一个参数是看:材料的CTE,说白了就是材料z方向的cte与焊件的cte有大多的区别。

    好多时候,板子做完后不翘曲,但是焊接完就翘了,这是不达标的。选材不当。

网友:
板子翘曲的原因实在太多了,设计,过程控制,板材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板子翘曲主要的一个参数是看:材料的CTE,说白了就是材料z方向的cte与焊件的cte有大多的区别。

好多 ...

谢谢紫韵晴天的意见,我们这里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PCB板厂寄给我们板子时测的翘曲度都是在正常范围,但在把元件都焊接完成后,板子就发生翘曲了。不过能否再解释一下:材料的CTE具体是指的什么意思吗?谢谢!

网友B:
    CTE就是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其描述了一个pcb受热或冷却时膨胀的一个百分比。其单位是:ppm/

    板材的datasheet(规格说明书)都会有这一项参数的。

网友:
    Good. Glad to learn some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E就是材料的热膨胀系数。其描述了一个pcb受热或冷却时膨胀的一个百分比。其单位是:ppm/

    板材的datash ...

谢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都是高手,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5-07-10):
引用 楼主:
嗨,sleeper2008,你说的观点很对。这个PCB就是有每层铺铜不匀的问题。因为top层是放元件层,而底层不能 ...

不好意思,好久没上365了。copper thieving就是在一层空白的地方加的方形或圆形的铜皮阵列,比较小,具体大小忘了,估计几毫米的大小,间隔 也不大,目的就是平衡板的厚度,减小板子因不同部分厚度不同在压板时造成的扭曲

网友:
    http://wenda.chinabaike.com/b/9768/2013/1029/587686.html,发个copper thieving的链接,看了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现在终于明白平衡铜是干什么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