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AltiumDesigner multi-channel总线合并问题

楼主(2014-05-04):
4金币

multi-channel,现有一个sheet repeat了4次----repeat(input, 1, 4),每个sheet含有一个sheet entry ---- bus[0..5],现在需要把这4个sheet的bus[0..5],合并成一个bus[0..23],求教如何操作,谢谢。
ps:
1、越详细越好,网上找了个大大的回答说“channel那里设置only ports global”,鄙人愚钝,百思不得其解;
2、不要土方法,鄙人目前使用的笨方法是将bus[0..5]在sheet中拆成6个单独网络,然后在总图中实现合并;
软件版本:AD10
在线等。。。

楼主:
看来都没人来这论坛了。。。伤心

网友A:
你的问题有点不明所以。
BUS(0..5)应该是含在BUS(0..23)里面的。不存在合并的问题。
另:现在AD10中通常的做法是只要NET,不需要BUS。不管复用多少次,只要相同的NET就连接。要合并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有点不明所以。
BUS(0..5)应该是含在BUS(0..23)里面的。不存在合并的问题。
另:现在AD10中通常 ...

呵呵,兄台,您理解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