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中显示颜色设置如何全部显示?

楼主(2014-05-04):
箭头处很多项都被隐藏了,不知怎样将其它隐藏的层显示出来。

网友A:
勾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不就行了

不对。

网友:
試試輸入 ZZ

网友:
转成这样我也试过,怎 么也搞不出来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文件只使用了这些层

网友:
你怎么2007也有中文的呀,汉化的吗,有没有什么软件汉化的发给我,

网友:
是你只选择了这几个层!所以

way
我也是发现好像只有这里可以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