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版GERBER怎么出坐标啊。。

楼主(2014-05-04):
查了好久说CAM350出坐标很复杂,问了下贴片厂他们又必须要拼版坐标,单板不行。。单板的话pads里很好出,拼版就无力里。。求教

网友A:
    无语。贴片厂也太假了吧。。从来没出过,做板这么多年。不行就换贴版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语。贴片厂也太假了吧。。从来没出过,做板这么多年。不行就换贴版厂吧。。

额。。而且问了他他还规定我要以光学定位点为原点弄。。这不是坑我么= =

网友:
    他们是想把工作推给你做,欺负你不懂。这事都是贴片厂做的事。。。

网友:
什么鬼厂啊。。。我们公司自带产线(公司用的三洋、JUKI贴片机),SMT的胖哥找我从来只要单板文件的座标。他做好一块板的座标。其它的类似COPY的方式,在贴片机里几个命令全部搞定。

网友:
    好好跟他們溝通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