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assembly Part Numbers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5-05):
在Display control 里面的assembly part numbers里面打上勾,就会出现,图一状态,我发现密密麻麻地是元器件的封装的名字?这个Part number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有影响吗?
而在Silk screen 里面的 part number 打上勾没有任何反应。

这个图片里面,就是选择其他选项,就不能回到 Display schems ,不知什么原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Route board 的区域设置,就是 单击 board outline线,然后按住ctrl按键并且双击线条,出现 “Draw object”模式,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 route  board ,进行缩进。
在 draw object模式会自动打开 assembly  number ?这个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A:
只要元器件布局时确认完毕,在布线期间,整个Assembly Items都可以关闭显示,没必要;

显示的原因是由于库中的Cell就是这样,我一般制作Cell都会删除Assembly Part Number之类;

Display schems就是个信息显示,告诉你那个下拉菜单是什么内容,它本身不是scheme,当然回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元器件布局时确认完毕,在布线期间,整个Assembly Items都可以关闭显示,没必要;

显示的原因是由于 ...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受益。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受益。

在mentor里面怎么看未布线的个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mentor里面怎么看未布线的个数呢?

Output > Design Status

楼主(2014-06-12):
引用 网友A:
Output > Design Status

画好PCB后,点击designed Status 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虚心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好PCB后,点击designed Status 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虚心请教一下。

是不是在后台打开了你没注意? 检查一下.txt的默认打开方式,从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后台打开了你没注意? 检查一下.txt的默认打开方式,从没遇到过……

找到原因了,工程的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命名,我改成英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工程的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命名,我改成英文就好了。

呵呵呵呵…… 难怪…… 用中文名,我想都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