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R5000 SD如何切换mm和mil单位?

楼主(2014-05-05):
请教班竹:在CR5000 SD如何切换公制和英制单位?
SD中默认的是mm.
谢谢

网友A:
没具体研究过,貌似是固定的。设定的时候直接让你按照公制单位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具体研究过,貌似是固定的。设定的时候直接让你按照公制单位设定的

习惯了画原理图封装和原理图用mil及GIRD:100mil.
如用公制mm画原理图封装和原理图,GIRD设置为何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了画原理图封装和原理图用mil及GIRD:100mil.
如用公制mm画原理图封装和原理图,GIRD设置为何数值?

用grid 2.54画。。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