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ibis的Vinl值有错误,怎么修改?(求大侠们指教)

楼主(2014-05-05):
软件hyperlynx
ibis模型一枚,其中Vinl与Vinh有点问题,我想修改一下,edit model进去后,修改了Vinl与Vinh两个值,保存后,为什么I/O type里面的Vinl和Vinh的值还是原来的?
怎么解决?请大侠们多多指教。

楼主:
上边图顺序反了,是下图中在IBIS模型文件里面改了值,但是在IBIS模型读入之后,Vinl与Vinh的值还是如上图中所示,没有跟着变化,是不是我修改IBIS模型的方法不对?请大家指教。

楼主:
这个论坛真心冷清啊,好几天了,问题都没有解答,坛主呢???
算了~~

网友(2014-06-17):
猜你的IBIS 里是不是有[Receiver Thresholds]关键字?然后。。。。。。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