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VREF

楼主(2014-05-05):
请问DDR的VREF电源信号走线有什么要求和他匹配的电阻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好?

楼主:
 如图,线宽只有8MIL,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
    VREF线宽须得大于20M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线宽只有8MIL,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就是一个参考电压  走8mil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参考电压  走8mil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VREF is not a high current supply, but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it as quiet as possible with minimal inductance. The minimum nominal trace width for VREF is 20 mils. Necking down VREF to accommodate BGA escape and localized via congestion is acceptable, but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keep VREF 20 mils wide as much as possible. VREF is a DC net and as such, trace delay is not critical, however, overall trace length should be kept to a minim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