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封装占地面积作用!知道的指点一二。

楼主(2014-05-05):
如下图,封装外面有一方框,为封装占地面积,摆放其他元件的时候能不能压到框以内,如不能,为什么?请详细说明原因。谢谢

    如图

    如图

网友(2014-08-18):
    如果有器件放在所画框里面 那这两个器件不就overlap了吗 那这样没法焊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