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分了Partition,怎么老是有零件没法移动,怎么解决,详情如下!

楼主(2014-05-05):
allegro 分了Partition,怎么老是有零件没法移动,报如下错误,看零件也没有fix的属性,Module "Cr_Unnamed_1"在哪看啊,找不到地方,请高人指点,谢谢!

Cannot edit Symbol "R8". Module "Cr_Unnamed_1" has the FIXED property.

网友:
你看看R8所属的模块是不是创建了GROUP,而你在画Partition的时候正好画在了这个Group上

楼主:
没有建Group,所以不知道怎么会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你发给我来看看,QQ:378684260.我的版本是16.3.

网友:
就是被锁定了嘛,可能是一个group同时在两个partition里面,可以解锁的话解锁就行了呗,不行的话重新划分一下partition

网友A:
有时候我们在分图所造成某一些零件无法移动或者删除,移动的时候通常会提示如下:

Cannot edit Symbol "Dimm1".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Moving DIMM1 / CONN_FOXCATH4007-63D_240_1_N / CONN_FOXCATH4007-63D_240_1_N.
E- Cannot modify object, FIXED property found.

这样的提示是说无法更改这个零件,有一个属性FIXED_PRIVATE选中了。

可以试下以下几种方法解决:

1.采用skill 命令来解决:

在allegro命令行输入skill后回车

再输入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回车后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输入exit退出skill

2.partition当中的某台或某几台电脑补丁太久了, 把有此问题的文件在一台有安裝最新补丁的电脑上故意做partition, export出去再import进来, 然后在workflow manager上delete该partition, 这时候这些pin的 FIXED_PRIVATE属性就被清除了, 这些元件也可以移动或删除了.

3.把高版本的存成低版本的,用低版本打开,重新导个网表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part边界线刚好落在这个器件上了(place_bond)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我们在分图所造成某一些零件无法移动或者删除,移动的时候通常会提示如下:

Cannot edit Symbol " ...

版主,能把这个skill放出来吗?

网友B:
1.在命令栏敲:set telskill 回车
2.弹出个对话框继续敲: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 回车
3.继续: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回车

据说这个方法可以删除所有的fix属性

网友(2020-02-17):
可以试一下,采用unfix命令,Find选项中勾选Module,然后输入无法解锁的Module名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命令栏敲:set telskill 回车
2.弹出个对话框继续敲: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 ...

挺好的,试了可以用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B:
1.在命令栏敲:set telskill 回车
2.弹出个对话框继续敲: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 ...

实用了。可以用非常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
    可以看一下 R8這個元件在制作時,是否有鎖住 任何東西

网友:
    屬性全開看看放置零件是否用到Module解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