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NC Drill 问题

楼主(2014-05-06):
生成钻孔文件后,就变成图一现象,那个有影响吗?
把界面放大,就看不见那个很粗的黄色的线,而且能看到生成的钻孔文件列表?这个是我软件问题吗?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生成的Gerber,Ger-DrillDrawing through打上勾,就变成那样了?

网友A:
在库里面看看padstacks→hole→drill symbol→size是不是值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面看看padstacks→hole→drill symbol→size是不是值很大?

那个size的单位是mm吗?指的是宽度吗?

网友:
指的大小,你把值改下试试就知道。
生成drill的时候,第三个选项drill symbols,你看看是不是某个符号size的值特别大?

网友:
3楼应该是正解!
主要的原因是各地区正数不同的分位造成的(个人理解),一般是你变成了正常但的1000倍

网友:
    output——>NC  drill 里面有一个设置钻孔符号的那里面设置钻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