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XDesigner中怎么给整个工程原理图重新编号?

楼主(2014-05-06):
现在我的原理图经过package后,已经都编号了,但我现在想回到没有编号的状态,就是没有经过package的情况,想问一下该怎么操作?

网友:
打开Find replace对话框,按照下图所示设置,选中所有器件。

然后在属性栏位号那里,右击选择delete instance value

然后所有位号变为?

网友:
就当它们不存在呗,过后重新编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