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pedition中,怎么在删除trace时,不附带的删除via?

楼主(2014-05-06):
每次删除trace时,总是会把它上的过孔给删了,想问一下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只删除trace,不删除过孔?

网友A:
过孔和trace用两种不同的锁定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孔和trace用两种不同的锁定就ok了

你把那个Net filter打上勾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把那个Net filter打上勾试试。

这个是网络筛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网络筛选,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搞错了,望仁兄莫见笑,我是新手。

网友:
可先只选择Via,然后fix后,再选线和孔删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显示控制器,把所有孔关掉,就可以了。几乎所有的对象都可以实现单独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