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检查,这么多错误,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4-05-06):
请教各位, 附件里的PCB那么多错误,都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怎么设置,怎么画才规范呢?

网友:
是你铺的铜没分配属性!

网友:
还有一些安全间距没达到

网友:
你铺的铜皮应该每个都分配网络属性的!

网友:
直接连不就行了,还铺什么铜啊

网友A:
那你两个座子都没分配网络,你连上线当然要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两个座子都没分配网络,你连上线当然要出错了,

o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