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出ODB++如何将位号去掉,只保留外框

楼主(2014-05-06):
谁知道怎样在EE出ODB++时 将丝印分开 也就是只留元件框 不要位号。谢谢!

网友A:
你这要求太高太细,它的选项控制不了这么详细吧?这毕竟不是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要求太高太细,它的选项控制不了这么详细吧?这毕竟不是gerber

哦,那就是说没办法实现这个要求了吗?

网友B:
先在PCB里面把字体隐藏了,然后再出OBD++,提供一个思路吧,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在PCB里面把字体隐藏了,然后再出OBD++,提供一个思路吧,你可以试试。

貌似不可以。但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