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7系列 高速数据接收

楼主(2014-05-06):
xilinx k7  一个 selectio ip 最大只能接收16bits 的数据,ADC输出32bits 高速数据但是只有1路时钟,此时需要两个selectio ip,是否一定需要在在板子上对时钟进行分路?FPGA内部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FPGA上可以对时钟做处理,但是那样一来时钟就跟数据不同步了,代价岂不是更大?

网友A: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在两个ip外面做一个wrapper,引一个时钟进来,在wrapper里面分路送给两个ip。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没有增加太多额外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在两个ip外面做一个wrapper,引一个时钟进来,在wrapper里面分路送给两个ip。这应该 ...

多谢,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