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问题

楼主(2014-05-07):
为什么布线的时候,明明已经布上了,但那个连接的网络线还存在着,但颜色不是白色的,而是粉红色的(但也有时候是浅黄色的),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帮忙!

网友A:
应该是你在Display control里面勾选了 "Ordered & Open Netlines" 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Display control里面勾选了 "Ordered & Open Netlines" 选项。

谢了,我的是勾选routed netlines 了,去掉以后就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呀?为什么别的没有,偏偏这两条线有呢?

Ordered &Routed Netlines:显示已布的链 连接线和用户自定义拓扑线用于检查电气 连接是否符合定义要求
Ordered &Open Netlines:显 连接线和用户自定义拓扑线用于布线指导
All Open MST Netlines:所有未布的缺省拓 扑连接线 Netlines fr 端点显示。

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情况下用到呢?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9-12):
这2条线应该是已经在CES里设定为差分线了,我布差分线的时候布完也会出现这2条线

网友:
差分线是这样的

网友:
只要定义过了的线都是这样的,有open和routed区别,已经完成的线,勾选Ordered &Open Netlines,不会出现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