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7.9.4更改层数问题

楼主(2014-05-07):
为什么我更改层数的时候会出现错误,而换了一个文件就能更改,怎么回事?是我设置出的问题吗?
同时提示警告:
Warning: The number of physical layers have been modified. You must define how to remap the current physical layers.

网友A:
能具体点吗?一般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点吗?一般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呀,我打开其他工程时候就能,就这个修改层数有问题,画过孔也有问题,我不记得我曾经设置什么了,现在的2层也是这样修改的,但现在还是用同样的方法修改就不行了,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
层对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