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ADS软件自带库里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拷贝元件类型到自己的库中就可以了!

楼主(2014-05-07):
想用pads软件自带库里的电阻电容是不是拷贝元件类型到自己的库中就可以了!要不要先拷贝PCB 封装再拷贝CAE最后再分配类型的?

网友:
自带库里的封装不是很精确,还是不要用为好,可以将别人画好板上封装拷在自己库里。

网友A:
点击你要保存的元件 然后右键,保存到库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你要保存的元件 然后右键,保存到库即可

我是想从自带的库里面复制元件到自己新建的库里,库管理选类型再选元件拷贝到自己的库中是将CAE与PCB封装一起复制过去吗?打开别的PCB文件或者原理图文件好像只能一次性复制PCB封装或CAE封装,之后还是要分配的吧!

网友B:
复制CAE和PCB封装后,再手工创建元件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CAE和PCB封装后,再手工创建元件类型。

是这样呀!哪不是每一个元件都得创建类型,刚开始建库的工作量就很大。

网友:
自带的库里边0402的是25*20,我自己建的是24*22,间隔16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