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切换DRO和DRP时,总是自动关闭或死机

楼主(2014-05-07):
     各位老大们有没有碰到过附件中图片上显示的问题。在pads布线时切换DRO和DRP时,出现图片中的现象。为解决此问题。电脑系统都重新装过了。PADS当然也重新装过了。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哪位朋友能救救我!!!!!

楼主:
    此时一点确定键,整个文件都关闭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PCB的数据丢失。且数据变小了(几M的文件,出现错误后。变成几十KB)。

楼主:
    请问后面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在线急等啊!哪位老兄能帮帮忙!!!!!

网友:
    低级的软件要用低级的方法, 可以试下
    1. 无模命令I查下数据完整性问题
2.用router打开后另存为一个PCB文件 再用pads继续操作
    3.转成ASC文件 在转化为PCB文件
    4.转成DXF文件 再转为PCB文件

有可能的话 建议使用mentor 或者allegro  问题少点  要是没有pads容易上手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PADS9.5,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PADS9.5的一个更新补丁没装吧,你装一下试试

楼主:
    是9.5的      补丁能提供一下链接吗?

楼主:
    2.用router打开后另存为一个PCB文件 再用pads继续操作
3.转成ASC文件 在转化为PCB文件   这两种方法都试过。
    1. 无模命令I查下数据完整性问题  这个要怎样查看呢?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sjFFvT7
提取密码  6c2g

楼主:
    兄弟你那个补丁只能解决中文下修改字符关闭的问题。我那问题还是一样,没法解啊!

楼主:
    经反复试验,找到了出现问题的地方。在线DRC处,只要切换禁用和防止错误。从禁用切换到防止错误就会出现。上图的问题。

楼主:
       jimmy大师呢:PCB文件已上传。  版本9.5。请帮我看看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同一台电脑运行其它文件不会有这问题。 这个文件在我同事的电脑上运行时也有上述问题。我觉得,是文件哪里出问题了,对比过但没有找到不同处。大师请帮我看看吧!

网友:
问题出在J17元件那里

楼主:
兄弟你有试过吗?那我把J17这个元件删除后,是不是可以了呢?

楼主:
jimmy大师呢?救救我吧!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
你可以逐一排查问题,把所有的布好的线和过孔,铜皮删掉,一 一试验,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主芯片里面

网友:
PADS9.5 PCB文件,已经测试OK!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遇到什么问题说清楚点吗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啊!不过可以在PADS Router走线。

网友A:
J17,J1的part decal有问题:pcb封装2个pin,part封装是4个pin,然后把VCC1.8V网络的走线删掉。就可以啦

网友:
导出低版本的ASC文件在导入试一下

楼主:
chinaliu3214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请问你是怎么查到是那个VCC1.8V的网络有问题的?

网友(2014-06-06):
    我的方法是导出ASC文件后重新导入再重新保存

网友:
    PADS 9.5是中文版本的?

网友(2014-10-11):
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不要急着DRO DRP开关走线安全规则了 先把PCB板子给降低版本导入导出一下吧

网友(2015-05-15):
    楼上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17,J1的part decal有问题:pcb封装2个pin,part封装是4个pin,然后把VCC1.8V网络的走线删掉。就可以啦

    请教是怎么查找的?谢谢 出现同样问题。。。唉,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17,J1的part decal有问题:pcb封装2个pin,part封装是4个pin,然后把VCC1.8V网络的走线删掉。就可以啦

同求排查方法,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排查方法,感激不尽

    看了他的空间,找到方法了,打开tools-options-routing-show tacks,把那些电源或地或一些网络的带方框的线删除,OK了

网友:
    不过后来又出现62%DRP比较慢,要2分钟才能好,我就又被卡住了。。。

网友:
    9.5版本就是比较容易死机,我都没有开过DRP走线

网友:
    你这个板子的错误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