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232/RS485芯片

楼主(2014-05-07):
我现在再做个项目,用到485总线,总线上带100多从设备,
有没有朋友知道,哪种芯片带的节点数比较多,带255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我公司用的SN65HVD3088ED,节点数量实际运用时只用了12个。

网友A:
ADM2483,节点多需要加中继器

楼主:
谢谢,借点多加中继器?为什么呢?能解释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M2483,节点多需要加中继器

各位大哥,感谢,不过你们告诉我的是485芯片,
好像不是232转485芯片。
真不好意思,我提问的时候忘记强调了。

我用的stm32的232,想用232转485的芯片,带尽力多的节点,请问你们知道有什么芯片吗?

网友B:
485芯片不就是把单片机出的UART转成485的么  “我用的stm32的232,想用232转485的芯片”  你单片机怎么可能输出出232电平  ?  肯定是UART  直接接485芯片芯片不就行了
标准总线貌似支持32个节点,多了的话由于设备负载加大,总线长度等原因通信得不到保证,不能直接支持,肯定就要通过中继器什么的来扩展了撒,把电源信号隔离,保证每一截直接相连的总线上设备数量不超过限制,当然,貌似也有专门的芯片,带载能力强,直接可以拖好多个  这种芯片一搜一大把 关键词搜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芯片不就是把单片机出的UART转成485的么  “我用的stm32的232,想用232转485的芯片”  你单片机怎么可能 ...

哦。是的,我用的是单片机的USART,

噢,用232的时候,我用的MAX232电平转换,

用485就是直接用2楼3楼两位说的芯片吗?
一端接单片机的USART,输出端就是48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的,我用的是单片机的USART,

噢,用232的时候,我用的MAX232电平转换,

你还是再看看芯片资料,什么是UART,RS485总线,然后485芯片是怎么工作的(随便找个485芯片都有写)再整,MAX3485截个图,一个是连接方式,一个是转换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