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走线大问题。

楼主(2014-05-07):
第一,roter里面按F4切换层没用,怎么回事
第二,ROUTER走线拐45度时,总感觉拐不好,总要修复,怎么回事,是不是要设置哪里。

楼主:
求大虾回复

网友A:
F4在走線時才有用,若只想快速換層顯示,手動輸入L+層數即可。關於走線拐彎45度不好控制,你關閉動態布線(shift+D)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在走線時才有用,若只想快速換層顯示,手動輸入L+層數即可。關於走線拐彎45度不好控制,你關閉動態布線(s ...

谢谢你,SHIFT加D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唯一就是走线效率慢很多了,因为没有动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SHIFT加D可以解决那个问题,但是唯一就是走线效率慢很多了,因为没有动态了

拐弯角度的设置快捷键:AO(90度)、AD(45度)、AA(任意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