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新人求问几个画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正在学着用pads画高速电路,想问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1. 怎么设置传输线的类型,我用的传输线是CPW,就是共面波导,各种尺寸都算好了,但是找不到在哪里设置
2. 怎么取消元件的自动连线

3. 请问走线的时候怎么走弧线,我自己走的时候只能走直线或者拐90°,add arc的话只能拐半圆~

先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飞线可以隐藏,走线按AA、AD、AO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可以隐藏,走线按AA、AD、AO

感谢!请问AA AD AO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这个是走线时,直接输入AA,表示任意角走线,AD表示45度走线,AO表示90度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