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ball和pad改设计成多大

楼主(2014-05-08):
请教各位朋友,在设计bga基板的时候,不同Pitch的的pad该设计成多大?ball用多大,还有开窗多大?有没有一个标准

网友A:
需要结合整体的 BGA, PCB 在BGA区域布线密度确定pad的大小,BGA的开窗在BGA上的设计一般比BALL小,在PCB上的设计会比Ball 点点或是=同。Ball 用多大有时还需要结合电流,热效应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结合整体的 BGA, PCB 在BGA区域布线密度确定pad的大小,BGA的开窗在BGA上的设计一般比BALL小,在PCB上 ...

确实是考虑的因素还蛮多的,刚刚查到有个说法是pitch为1.0的用0.6的ball,pad0.63.sold0.53

网友(2014-06-11):
Pitch    PAD
1.27     0.6
1.0       0.4-0.5
0.8       0.35-0.4
0.65     0.3-0.32
0.5       0.22-0.25

网友B(2014-09-21):
IPC7351B规范,参考!

The BGA Pad Size is determined by the Ball Size.pdf

网友:
pad和开窗大小,主要是考虑应力均衡,焊点疲劳寿命更长。

substrate上一般用SMD,PCB端用NSMD。两端大小相当最理想。

网友(2017-07-21):
引用 网友B:
IPC7351B规范,参考!

网友(2017-12-28):
    Thanks for sharing, Good info.

网友(2018-05-30):
    有没有图片解释,每个参数的意义。

网友(2019-09-19):
引用 网友B:
IPC7351B规范,参考!

感谢分享,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