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芯片_DSP 等的RTC 供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4-05-08):
闲来无事,上一张图纸给大家热闹一下。分析各个器件的作用!发表一下。呵呵!

RTC-VDD

RTC-VDD

网友A:
后面加二极管降压,电阻串电容到地应该有二个作用,一是上电延迟,二是整机下电时作为一个放电通道。后端我在想为什么不直接用一LD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加二极管降压,电阻串电容到地应该有二个作用,一是上电延迟,二是整机下电时作为一个放电通道。后端我 ...

1: U5 本身就是LDO
2 :D7 二极管是有降压作用(CRS01 VFM =0.37V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3:R124 和C158串联是可以放电 关键是这样的电路比较少见。原理是简单。呵呵
4:不知道你的疑问出自什么想法?
PS:越是简单的东西越重要越值得研究,我觉得凡是多问为什么,结果真的不一样。见笑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U5 本身就是LDO
2 :D7 二极管是有降压作用(CRS01 VFM =0.37V )但是这个不是重点?
3:R124 ...

二极管主要作用是隔离,防止蓄能电容通过LDO漏电,导致RTC工作时间缩短。另外,储能电容串联电阻是比较常用的一种限流的方法,可以延长RTC工作时间,也可以防止RTC电路被过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主要作用是隔离,防止蓄能电容通过LDO漏电,导致RTC工作时间缩短。另外,储能电容串联电阻是比较 ...

呵呵,正解!行家!

网友:
LDO怎么有个CS,不都是EN吗?datasheet没看,是不是定义一样的?电阻没接,只接的电容,D7有用到,防止回流吧

楼主:
没事的,这样,CS就是EN   呵呵

网友:
这个电路很多DEMO板都使用

网友:
这个RTC系统下电了没几秒就不能工作了吧。我们都是使用板上LDO电源加一个电池。每路用二极管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