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仿真新手求教,串扰仿真报错!

楼主(2014-05-08):
各位前辈:
        我是刚刚接触SI仿真的新手,利用实验室项目中的版图画出相关网络的串扰仿真拓扑后,添加激励运行串扰仿真出现如下图的错误:
        画好的拓扑图如下图:

        麻烦各位前辈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2014-08-10):
要选择被攻击网络的接收器。
点击确定,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接收器就能弹出仿真波形了

网友(2015-07-27):
只能有一个发射端 把你那个两个发射端 改成双输入输出的  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