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输出电源纹波大

楼主(2014-05-08):
现象是这样的:系统为4.2V锂电池供电,容量为4500mA,当打开电源开关系统上电后,电流大概为60mA,这时在Vout处测得的纹波为80mV,当打开后面的射频负载时,电流大概为500mA,这时在Vout处测得的纹波为1.2V,且是一个频率为18.5K的类似锯齿波,没什么其它的杂波,我把输出电容C2023由10UF加大到150UF,纹波消除。请教各位大神,在带载时升压芯片输出端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纹波?

网友:
    目标阻抗太大了  纹波就会控制的不好

网友:
    你的瞬间电流是多少?

网友:
    500MA你用10uf远远不够,DC-DC一般工作频率200-500K,电容容量至少1A400UF,如果为陶瓷电容可以小些,但是陶瓷高温容量会下降。也可以稍微加大电感。纹波电压和电感电容的能量储存大小有一定关系。

网友:
    楼上不错!你变化的负载电源需要考虑输出的能量供给。

网友A:
    弱弱问一下电源的纹波是示波器直接测试出来还是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下电源的纹波是示波器直接测试出来还是计算出来的?

是用示波器直接测的

网友B:
    撸主,实在不知道你输入端加两个MOS有什么用,是需要保护吗?貌似也保护不了,为什么不直接在输入主路中加一个开关,望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实在不知道你输入端加两个MOS有什么用,是需要保护吗?貌似也保护不了,为什么不直接在输入主路中加 ...

就是电源开关啊!这种小的拨动开关耐电流很小,不能放在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