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阻抗验证,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4-05-08):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在做高速板子的时候,都会要求板厂进行阻抗控制,比如WiFi线要求50欧阻抗控制。那么做出来的板子,到我们手上,该如何去验证阻抗是否真的符合我们要求?该如何测试,如何验证?

网友A:
安賊倫(Agilent)官網教你︰

我要如何使用網路分析儀,來量測 PCB 軌跡或接線的 Zo 特性阻抗?

http://www.home.agilent.com/agil ... 1000002050:epsg:faq

小公司可能買不起這儀器,可以找板廠幫忙。一般他們是會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賊倫(Agilent)官網教你︰

我要如何使用網路分析儀,來量測 PCB 軌跡或接線的 Zo 特性阻抗?

狗版,我们很多DDR数据线没有让板厂做50欧姆单端阻抗,做出来的板子也没有问题,是否一定要做阻抗?感觉这个东西很悬乎

网友(点评):
不只是50ohm,板上各种trace layout时不做约束吗? 指望板子做回来再用矢网去测就晚了,选用正规厂家,要求按照约束制板,一般不会有问题。 实在不行就用拿测试条去做TDR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狗版,我们很多DDR数据线没有让板厂做50欧姆单端阻抗,做出来的板子也没有问题,是否一定要做阻抗?感觉 ...

  • 阻抗並非必須分毫不差,通常芯片設計建議會有 +/-10% 的容許範圍。
  • 阻抗是根據你走線的線寬(Trace Width)線距(Trace Space)PCB 疊構(Stacking)產生的,所以阻抗是我們自己設計出來的、而不是板廠設計的,設計前自己可以利用 Polar 或 UltraCad 等一些軟體先行試算。板廠通常會根據他們的板材及製程再幫你做一次計算並作建議,以求 PCB 製作出來阻抗會更為精準。
  • 多數板廠使用材料的特性及製程大同小異,沒照板廠的建議走線、但有遵循芯片資料上的設計指導(Design Guide)來做的話,阻抗還是會有某種貼近程度。英特爾(Intel)、飛思卡爾(Freescale)……等大廠的技術資料,常常就直接告訴你應使用的 PCB 層數線寬(Trace Width)線距(Trace Spacing)等資訊。
  • 對高速內存而言阻抗不匹配會造成反射,影響資料的正確性。這個問題會隨著時鐘的提高更趨嚴重。據一些人的說法,時鐘在 200MHz 以下問題可能還好,333MHz 以上如果阻抗差很多、問題就大了。意思是說,低速內存亂搞而會動的機率還是有的。之前這版塊上有人說 DDR 用兩層畫板版設計,跑到 333MHz 都還能動,但他說 400MHz 就不能動了。(已經不太記得他講的是時鐘 400MHz、還是 DDR400。)
  • 還有人說內存的應用,阻抗只要不要搞得太糟,不等長(Length Mismatching)造成的影響可能還更大,小弟的實務經驗好像也是如此。
  • 良心建議︰不要亂搞!若不依照板廠建議,至少也遵循芯片資料上說的原則。

网友(点评):
MTK DDR2-800 两层板也能跑的,有量产。

网友:
    做阻抗时候,你可以要求板厂 板子做好了和阻抗测试条一同给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