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线宽设置问题

楼主(2014-05-09):
我想把PCB中某个芯片上所有引脚的导线设置为8mil,其它地方的导线设置为10mil,应该怎样在规则中设置呢?

网友A:
先选择那个器件的所有连线 如图1所示。然后调出PCB Inspector窗口在对象为Tracks时改变线的宽度Width为8Mil(如图2)。再勾中下面的Locked来锁定这些线。(这个是为下一步做的)
下一步再选择所有未锁定的线,再在PCB Inspector窗口把线宽度改为10Mil。这样就设置完成了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那个器件的所有连线 如图1所示。然后调出PCB Inspector窗口在对象为Tracks时改变线的宽度Width为8Mil ...

真是高手,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