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allegro 16.6 undo只能返回两次,怎么办?

楼主(2014-05-09):
2金币
  请教一下大神,我的allegro16.6只能undo两次,在UI里面修改了undo的次数,还是不行,想请教一下,该怎么样设置?16.3的版本中没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重起一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起一下。。软件

没用的,试过了。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undo-->undo_depth,输入你想返回的次数。

网友(2014-11-03):
    精辟。精辟。

网友B:
    默认是50次的呀

网友C(2015-04-12):
引用 网友B:
默认是50次的呀

16.6默认是10次! 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面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6默认是10次! 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下面有说明。

网友:
    这个是可以设定的,说是默认是10,可以从0到100次任意设置。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可以在ENV文件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