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一个USB锂电池充电宝,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4-05-09):
如图
刚好手头有这两个芯片,想给自己做的一个USB锂电池充电宝,有什么不足各位大虾给个建议,这样是否可以使用呢?

楼主:
怎么没有雁过留毛呢

网友A:
看起来一切合理,是否加一个电量指示,你的3.7V锂电池是否充满怎么判断?,在断开时,3.7V锂电池会不会对充电管理芯片造成伤害,要不要U1的5脚输出价格二极管?一点意见。

网友(点评):
LED1 和 LED2 是用於判断充滿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切合理,是否加一个电量指示,你的3.7V锂电池是否充满怎么判断?,在断开时,3.7V锂电池会不会对充 ...

LED1 和 LED2 是用于充电和充满提示的。
输出加个二极管是个不错的建议,谢谢

网友:
LED1 和 LED2  的限流电阻R1最好放在靠芯片端。

网友:
加个开关,不用时不费电,做个过流保护,短路了不烧元件

网友B:
对此只能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此只能呵呵了。。。

啥意思啊木木

网友B:
没啥!做产品,还有搞头,若是DIY,建议还是淘一个吧。

另外,建议把LED的限流电阻分开,避免俩LED同时亮的时候,并且亮度不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做产品,还有搞头,若是DIY,建议还是淘一个吧。

另外,建议把LED的限流电阻分开,避免俩LED同时 ...

两个LED不会同时亮的,

网友:
好吧,,,
偶滴罪过……

网友:
一般用用没问题,二极管隔离完全多余,充电芯片设计的时候全考虑了这些问题。BTW,如果锂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话,可以考虑加过放电保护、

网友:
电池没有保护板的话,可以考虑加过放电保护

网友(2014-07-05):
大家还没有发现一个重要问题,5V输出有的手机会充不了电,如苹果手机决定不能充,要在USB输出上把USB的D+/D- 加一个电阻100K到5V上,这样所有手机都可以充。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锂电芯,请你注意安全,这玩意爆炸了不是说着玩的,还有这个东西需要实测,如果你只是自己做着玩,随便都行,如果上升到工业级别,你可以调试一下你的成品,移动电源好设计,主要是他的效率和容量的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充电宝重要的还是在于对电芯保护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锂电芯,请你注意安全,这玩意爆炸了不是说着玩的,还有这个东西需要实测,如果你只是自己做着 ...

网友(2014-08-15):
对锂离子电池的使用,功能并不是最主要的,最最重要的安全保护。

附件是一款笔记本电池的 规格书,我分享一下。是日本索尼的电池规格书。

电路中 有基本的 开关保护、还有热熔断保险丝保护、还有2重保护。
所以保护才是关键点。

这玩意,如果要做成产品,保护不好就是害人啊!!

SONY Battery Spec LIP8220 V1.00.pdf

1.37 M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48,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