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走线吗

楼主(2014-05-09):
    如下图:一直很疑惑能不能这样走线,在空间成环了

网友A:
    不能 打个过孔就可以啦

网友B:
    摆件有点问题,应该是个电源电感出来线又过电感对出去的信号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 打个过孔就可以啦

    打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件有点问题,应该是个电源电感出来线又过电感对出去的信号有影响

嗯,是电源线,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过孔?

你要处理的是走线问题还是说电源线对这个部分的影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电源线,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电感本身有很多杂讯所以加了电容,但过虑后电源。又经过原来的电感。。有问题。。摆件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处理的是走线问题还是说电源线对这个部分的影响啊?

    走线问题啊,忽略元件,这段走线在空间上成了一个圆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本身有很多杂讯所以加了电容,但过虑后电源。又经过原来的电感。。有问题。。摆件改改

忽略元件,单纯就走线来说,走线的层和方向图上有箭头标示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走呢?元件排版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