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分析

楼主(2014-05-09):
请教一下这两种接法有区别吗?低电平复位

网友:
如果 sys_rst 是在低電壓的時候要動作,那 BAT54C 的電路才會工作。

网友:
这个要看信号的走向了...有本质区别

网友A:
第一种可以给低电平信号,第二种sys-rst要加上拉电阻,才会有低电平复位信号

网友:
对于复位来说,2中皆可以满足,我觉得第2种好一点,防止漏电流产生和ESD。

网友:
在第二个图的sys_rst加一个上拉电阻就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可以给低电平信号,第二种sys-rst要加上拉电阻,才会有低电平复位信号

想要通过sys_rst产生两个低电平复位信号
第一种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嵌位吧?
第二种二极管正向导通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对!

可以详细说一下,两个电路是怎么通过sys_rst产生两个低电平复位信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一下,两个电路是怎么通过sys_rst产生两个低电平复位信号的吗?

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啊,二极管如何导通?简单的数字门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通过sys_rst产生两个低电平复位信号
第一种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嵌位吧?
第二种二极管正向导通不了 ...

第一种必须rst1,rst2同时为低电平时,sys-rst才能复位,第二种是rst2,rst3任何一个低电平都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必须rst1,rst2同时为低电平时,sys-rst才能复位,第二种是rst2,rst3任何一个低电平都会复位!

这个电路的方向是从左往右的,sys_rst确定是低电平,右边两个是通过sys_rst产生的。这样下面那个二极管应该就截止了吧,而上面那个电路通过上拉电阻和二极管把右边的两个复位信号钳在0.2V左右(肖特基二极管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方向是从左往右的,sys_rst确定是低电平,右边两个是通过sys_rst产生的。这样下面那个二极管应 ...

晕,方向搞反了,这样的话,只有上面的那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下面的电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