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语音通话声音杂声音小

楼主(2014-05-09):
各位大神:
         平板电脑上有蓝牙模块,通过PCM总线向GSM/3G模块传送语音信号,再由GSM/3G模块向外通讯。
请问各位高手是哪些方面原因会这样?

GSM模块

GSM模块

蓝牙模块

蓝牙模块

网友A:
check电源  检查一下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电源  检查一下寄存器的设置

是MID的软件寄存器设置还指蓝牙模块的寄存器设置还是指GSM/3G模块的寄存器设置?

楼主:
超级狗哪里去了,神狗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网友B:
僅能提供遇過幾種狀況當參考︰
  • 天線接收狀況不佳。
  • PCM Clock 不準或閃動(Jitter),用示波器看得到。
  • Host 和 Device PCM 格式不匹配,Linear、u-Law/A-Law、14 bit、16 bit、資料靠左(Left Justfied)、資料靠右(Right Just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能提供遇過幾種狀況當參考︰
  • 天線接收狀況不佳。
  •
    超级狗神狗也

网友(点评):
對解決問題要有幫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能提供遇過幾種狀況當參考︰
  • 天線接收狀況不佳。

  •  神狗,我发新贴了,平板通话切到喇叭有电流声,你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