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关于LOGO的标识制作

楼主(2014-05-09):
请问下大家,cadence能否像AD一样,将公司的LOGO做成封装形式,如果能,请问如何操作?

网友:
    用AutoCAD软件画出公司标志。保存为DWG格式。用allegro打开,放在相应的层上,比如silkscreen top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在CADENCE中就不能将LOGO做成封装的形式导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在CADENCE中就不能将LOGO做成封装的形式导入嘛

可以的,但要借助第三方工具,可以使用SKILL或IPF2BMP工具将BMP格式的LOGO导入到Allegro中,直接做成一个Fomat symbol类型的封装,然后在BRD文件中直接调用。也有可以将BMP格式的LOGO直接导入到BRD文件中的SKILL,见过的这个SKILL是以铜箔的形式显示LOGO的,前面那两种是以Line的形式显示的。如果要精度高点的话就用AutoCAD画好LOGO后通过导入DXF导入到Allegro中,这种方法显示的效果是最佳的!

网友A:
    16.6版本已经可以了,在package状态下,import->logo就行,支持bmp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已经可以了,在package状态下,import->logo就行,支持bmp

我试了下,没找到啊

网友:
    16.6没有啊 里面就没有LOGO这个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已经可以了,在package状态下,import->logo就行,支持bmp

没有这个菜单

网友B:
    V16.6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能再请问一个问题嘛,我用CORELDRAW中转化一图片成BMP形式,图片形式如图1所示,可是E用ALLEGRO导入后就成了如图2所示(里面成镂空的形式了)。

    图1

    图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16.6

为什么导入不成功呢,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能再请问一个问题嘛,我用CORELDRAW中转化一图片成BMP形式,图片形式如图1所示,可是E用ALLE ...

    你这个问题处理了没有,我导进去的也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导入不成功呢,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可否上傳bmp檔案,我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能再请问一个问题嘛,我用CORELDRAW中转化一图片成BMP形式,图片形式如图1所示,可是E用ALLE ...

    额  你这两个图有区别么  就是把实心的变成空心的了  直接在allegro里面处理下就行了  so  easy

网友(2015-02-12):
    直接用 composed into shape 到丝印层。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6版本已经可以了,在package状态下,import->logo就行,支持bmp

    请问是指建package symbol状态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V16.6

    请问你的这个是怎么打开的?能详细说明么?
我打开了一个16.6的软件,在建立package symbol的状态下,打开导入这个菜单,但是没有发现这个导入logo的功能啊,请问你是怎么弄出来的?
    希望能给出详细说明(包括license选择,操作步骤啊等等)。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这个是怎么打开的?能详细说明么?
我打开了一个16.6的软件,在建立package symbol的状态下,打 ...

    你必須開啟一個*.dra 的零件(切換到Package的Allegro) ,這樣才會出現有Import->Logo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必須開啟一個*.dra 的零件(切換到Package的Allegro) ,這樣才會出現有Import->Logo的功能

    按照你说的尝试了,还是没有出现,我打补丁到p004,请问你的补丁到哪个阶段?另外,你能把你的package状态下的men文件发给我么?我想看看这个import logo的命令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直接按照命令来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照你说的尝试了,还是没有出现,我打补丁到p004,请问你的补丁到哪个阶段?另外,你能把你的package状 ...

Hotfix 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Hotfix 22

ok,稍后我试试

网友(2015-08-23):
    16.6版本在package状态下,用import->logo验证可行

网友(2015-11-06):
    我也想来个有个性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