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限流开关IC的故障指示引脚flag输出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09):
请问usb限流开关IC的故障指示引脚flag输出有什么作用? 谢谢!

网友A:
过流和过温的一个指示信号  需要接上拉  低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流和过温的一个指示信号  需要接上拉  低有效。

这个指示信号有什么作用,我看资料说给操作系统进行提示故障或外接故障指示LED灯,是不是这样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这么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