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周一要交板,铺铜PADS无响应,卡死

楼主(2014-05-09):
哪位在线高手帮忙,江湖救急,小弟新手,铺铜pads无响应卡死,9.3版本,在线等!周一交板打样!!!

网友:
很是怪,我用9.5打开后一覆铜也卡死了,是不是楼主的相关规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
这根网络LDOOUT3有问题,删除重走就可以了。

网友:
神马原因覆铜真的卡机

网友:
BUG,导第版本asc文件在导入9.3然后重新覆铜试一下。

网友:
就是,导出低版本,再导入,会提示LDOOUT3网络有问题,修复后就可以覆铜了。

网友:
导出asc文件在导入9.3然后重新覆铜!

网友A:
将你电源层电源的分割线从1MIL改成5MIL就好了,铺地的也改成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你电源层电源的分割线从1MIL改成5MIL就好了,铺地的也改成大一点

这是我重试一下的结果

网友:
走线看上去相当的乱啊,布局不是很理想吧

网友:
这是什么方案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