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4-05-10):
1、差分有时候建不成功总说有一个网络是power class
2.铺铜时候,有时候感觉引用不是区域规则,可能吗?
3、有时候连线时候报什么custom不对,我这个器件到这个可以连上,到另一个就不可以直接连上。
4、有时候锁定的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显示出来和没锁的一样,请问是怎么回事那。

网友A:
1、你这个差分线应该是有串接电容的那种吧,在CES的Parts里找到那个电容后面方框里的勾号去掉,使电容两端不打通。(我现在没有软件,没法截图,你试着自己找一下)
2、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
3、这是CES自动给一些网络配上了拓扑结构,遇到线连不上的时候可以Editor control里将optional net rules下面四个选框的勾号去掉,即可。
4、这只是显示的问题,没什么大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差分线应该是有串接电容的那种吧,在CES的Parts里找到那个电容后面方框里的勾号去掉,使电容两端 ...

谢谢。不过第一个不行。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