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Allegro16.5 capture出现问题,,请看

楼主(2014-05-10):
新装allegro16.5,破解一切都还好,PCB Editor都能用,就是打开capture CIS时出现下图的错误,请各位指教。。。。以前装了多次16.5,都没出现这个问题,这回不知怎么回事
汗,重启电脑之后两个都用不了了,出现了第二张图的错误了

网友A:
一、修改环境变量

打开电脑的环境变量设置,选择PATH这个变量并复制,且在记事本中粘贴编辑。最后将类似“%CDSROOT%....”的都提到最前面,然后再将其复制粘贴到PATH路径当中,并保存设置。

此时ALLEGRO即可正常的工作。

二、补全所缺失文件

cdsCommon.dll文件存在于电脑中的两个路径中:

X:\Cadence\SPB_16.3\tools\bin

C:\windows\system32

往往出现上面的问题的时候,这两个文件已经找不到了。

找一台成功安装ALLEGRO软件的机器,从上面拷贝对应的文件到对应的位置即可。

刚开始拷贝cdsCommon.dll后,allegro文件一般还会再提醒缺少其他的dll文件,所缺少的dll文件都是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只需一个一个文件的拷贝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修改环境变量

打开电脑的环境变量设置,选择PATH这个变量并复制,且在记事本中粘贴编辑。最后将类 ...

好,我先试下。。。谢谢哈
这里,我想问下,提到最前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4-09-10):
试试以下方式:
   Step 1:从另外一台装好cadence可以正常运行的电脑中copy四个文件: cdsCommon.dll,
libsman.dll,
libem.dll,
cds Name Server.exe
这四个文件的存放路径:X:\cadence\SPB_16.5\tools\bin, X指的是存放的盘C or D or....,16.5是版本)

   Step 2: 将上面的四个文件复制到你的电脑中,路径:X:\cadence\SPB_16.5\tools\bin

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附件是我拷贝的上面的四个文件,希望有所帮助。
附上面四个拷贝的文件,希望有所帮助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08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