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创建元件时,无法更改pin数

楼主(2014-05-10):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呀

网友A:
由PCB Decal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PCB Decal确定。

安装时出现了错误,一开始没有在意,现在怎么调都不行

网友A:
方法一、在“PCB Decals”下,设定好PCB Decal,管脚数即确定。
方法二、在“Pins”下,Add Pin、Add Pins、Delete Pins...,想设管脚数为多少就是多少,前提条件是PCB Decal未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在“PCB Decals”下,设定好PCB Decal,管脚数即确定。
方法二、在“Pins”下,Add Pin、Add Pins ...

谢谢了,学习了,已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