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N封装,如何制作散热焊盘和多个引脚焊盘相连的焊盘

楼主(2014-05-10):
新手求助:用cadence画一个MOSFET的QFN封装,推荐焊盘设计将散热焊盘和多个引脚焊盘相连,不知道怎么做,请高手帮助,不甚感激!6 @5 I) \% O% C

楼主:
自己画了个不规则的焊盘,但是只有一个焊盘,导入时管脚数不匹配,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6-07-29):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刚开始学allegro,如果您会制作QFN封装带过孔的散热焊盘,麻烦教一下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困惑!现在的做法是做成9个独立焊盘

网友: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