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远距离高清影像传输

楼主(2014-05-10):
最近想做一个飞行器,可以实时传输1080 30的高清影像,距离在3KM以内,不知道大家有没好的方法?

楼主:
不知道占用电视台的波段会受到什么处罚

网友(点评):
在咱們這荒島上是關到死,在大哥那邊可能是就地正法。>_<|||

网友:
    工业级无线ap

网友:
    前一阵也琢磨过这事,现成的这个指标图传有不少
但是SILICON LABS之流找了找,没发现符合描述带宽要求的IC。。。难道是FPGA做的?

网友A:
    WIFI,通过互联网来解决吧,3KM太远了,或者用移动,电信,联通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通过互联网来解决吧,3KM太远了,或者用移动,电信,联通的网络

    电信网络覆盖不到

网友B:
    先計算一下你需要多少頻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計算一下你需要多少頻寬?

估计大概在50Mb/s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大概在50Mb/s吧

1080p = 1080 x 1920 x 30 fram/sec = 62.208M bit/sec

但別忘了 RGB 8:8:8 一個畫素(Pixel)有 24 bit,HDMI 屬短距離傳輸,用三個通道 RGB 一起傳。長距離無線多通道一起傳,有同步問題、反射問題、錯誤率問題、延遲問題……,應該只能用串流(Stream)的方式一長串傳,再不然選擇一次能送 24 bit 的調變(Modulation)技術……16777216QAM。

先不要考慮上述問題,單一無線通道可以承載 62M bit/sec 的傳輸量傳輸技術,當今可能也沒有幾個。是扣掉 Sync、Preamble、CRC、Overhead ……等一堆垃圾後,純資料還有 62M bit/sec 喔~

小弟的建議是飛行器帶線,拉個 3Km 的光纜(Optical Fiber)

反对!: 3.0
超级狗神狗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80p = 1080 x 1920 x 30 fram/sec = 62.208M bit/sec

但別忘了 RGB 8:8:8 一個畫素(Pixel)有 24 b ...

应该不会采用无压缩传输吧,即使是目前相机也不现实啊,HDsdi的相机目前最大才支持300W无损传输,更别想无线了,肯定采用比如H.264或者以后的265,我记得200W,30fps的相机压缩后码流32 Kbps~16Mbps,压缩率自己设定

网友(点评):
62.208M bit/sec 是 24 bit 色階都不考慮的狀況,等於壓縮倍率是 24:1。^_^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0p = 1080 x 1920 x 30 fram/sec = 62.208M bit/sec

但別忘了 RGB 8:8:8 一個畫素(Pixel)有 24 b ...

 这么复杂,小弟只是想搞搞小飞机玩玩罢了。看来要重新评估下怎么做了。

网友B:
    大哥的計畫有救了!

QMOD-HDSC HDTV Scaler Modulator

稍嫌大了一點,而且只到 1080i,但如果飛行器是波音 777,上面放個電視轉播站,應該不成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的計畫有救了!

    QMOD-HDSC HDTV Scaler Modulato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采用无压缩传输吧,即使是目前相机也不现实啊,HDsdi的相机目前最大才支持300W无损传输,更别想 ...

    压缩到32K~16M,分辨率估计不一定有1080P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压缩到32K~16M,分辨率估计不一定有1080P了

    你可以了解下h.264的压缩率,目前市面所有的视频监控,不论200W的还是300W的视频码流实际传输都达不到16Mbps的,一般都是4-8Mbps,但是后端预览效果还是不错的,如果真要按照sensor端原始数据来计算传输码流,那只有sdi进行无损传输了,或者像狗版主推荐拉一根光纤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你可以了解下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和哈博森关于FPV的一些航拍飞行器
http://www.xie-gang.com/FPV.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了解下h.264的压缩率,目前市面所有的视频监控,不论200W的还是300W的视频码流实际传输都达不到16M ...

4-8Mbp还是没问题的 小码率就不一定1080P了吧?H.264压缩的不仅仅是码率,为了小码率分辨率也会被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了解下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和哈博森关于FPV的一些航拍飞行器
http://www.xie-gang.com/FPV.htm

买别人的东西,没多大意思吧。

网友F(2014-06-13):
我有个方案,可以无损无线传输1080P60,用amimon公司的高清无线传输方案:3GSDI转无线发送+无线转光纤+光纤转无线+无线转3GSDI接收,绝对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方案,可以无损无线传输1080P60,用amimon公司的高清无线传输方案:3GSDI转无线发送+无线转光纤+光纤 ...

忘了,再加几块电池+3GSDI摄像机+3GSDI监视器

网友G:
晕倒,你看下数字电视是如何传输的就可以了。
还算个啥子1080 x 1920 x 30
难道不会压缩传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晕倒,你看下数字电视是如何传输的就可以了。
还算个啥子1080 x 1920 x 30
难道不会压缩传输啊

同意,压缩后移动4G的勉强应该够了。
还有,楼上的认为移动电信3KM的高度都覆盖不到?
另外,做航拍的现在应该不少。

网友(2014-09-04):
建议采用FDD技术传输

网友(2015-06-09):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占用电视台的波段会受到什么处罚

狗你们才是大哥啊,中华正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