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通配符使用方法

楼主(2014-05-10):
    PCB板贴片元件电阻、电容使用的封装相同,只是名称不同(如:C1,R1)对此现象如何对其中元件进行批量修改(如:如何批量修改其中一类的封闭,其中一种封装电容参数或名称如何进行批量修改)。注:这两种元件封装相同。不知道如何使用通配符修改。

网友:
    建议 电阻和电容用不同形式的封装,比如 矩形为电阻,半弧形为电容 (这方面不知有无实际规定,大多是这样区分的,但在某主板上看到正好和大众常规用法相反?)

    至于批量修改,可以在SCH中进行修改:批量选择或表格直接多拉选中(类似capture中表格修改的方式)修改后更新至PCB中

如果不需要SCH和PCB文档匹配,仅在pcb中编辑,可直接利用表格来操作,打开 PCB LIST,如按位号排序后,拖曳选择需要修改的器件,以此选择需要修改的器件,通过批量修改窗口修改封装...

    以上描述 中 术语可能不当,请酌情理解
【SCH和PCB中相关联菜单: Inspector 和 List ,其中SCH List中可直接拖曳选中后直接修改封装,pcb中则是通过list选中需要修改的器件后再利用Inspector批量修改封装】

网友A:
    上面的应用中都没有用到 楼主所提到的通配符的地方,通配符的使用,
    我所了解的AD版本 如在 器件搜索时会用到  *74*00  来搜索  74LS00 等器件封装

    印象中99SE中在楼主提到的问题中可以用到通配符的使用,请教:
在 AD 版本中,除上面提到的搜索时用到 通配符*,还有哪些地方支持这个通配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应用中都没有用到 楼主所提到的通配符的地方,通配符的使用,
我所了解的AD版本 如在 器件搜索时会 ...

已验证 PCB Inspector 中支持通配符的使用,这样 Inspector 使用会很灵活...

    相关联参考贴:

    【欢迎补充】通配符的使用和变迁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876&fromuid=633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应用中都没有用到 楼主所提到的通配符的地方,通配符的使用,
我所了解的AD版本 如在 器件搜索时会 ...

    已验证 PCB Inspector 中支持通配符的使用,
    这样 Inspector 使用会很灵活...

这样EDA365楼主问题首选方式为
在Inspector中利用 通配符做为条件,如 “R*” 或“C*”来批处理...

    其次为之前说描述的另两种方式

相关联参考贴:
    【欢迎补充】通配符的使用和变迁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876&fromuid=63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