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阻抗匹配的疑惑

楼主(2014-05-11):
1、pcb制版的阻抗匹配是需要与制版厂商沟通的,那么最终制版厚度我们能控制吗?

2、我们布线的阻抗只与材料等一些固定量有关,只能更改线宽,改变线宽就可以调整阻抗了吗?

3、阻抗匹配时候的特性阻抗怎么在布线之前确定(查找芯片资料?)?

4、在没有提前与厂商沟通的情况下,如何预留出阻抗匹配的空间,以备做阻抗匹配的时候不至于重新布线?

非常感谢高手解疑!谢谢!

网友A:
小弟抛砖引玉
1、板厚是由你自己决定,板厂根据你提供的板厚叠层计算线宽。
2、阻抗控制是通过改变层间PP片厚度来控制,反映到PCB上就是线宽线距的变化。
3、一般来说,单端控制50欧姆,差分控制100欧姆,原因请google。但是也有特殊的比如USB控制90欧姆,VGA控制75欧,这些是datasheet有特殊规定的。
4、通常是先有叠层再进行布线,如果没有的话内层线宽一般不会太大,5左右,把距离适当拉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抛砖引玉
1、板厚是由你自己决定,板厂根据你提供的板厚叠层计算线宽。
2、阻抗控制是通过改变层间PP ...

非常感谢!!!

以下我是网上找到的:::

对于宽度确定的走线,3个主要的因素会影响PCB走线的 阻抗。首先,是PCB走线近区场的EMI(电磁干扰)和这个走线距参考平面的高度是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的,高度越低意味着辐射越小。其次,串扰会随走线高度有显著的变化,把高度减少一半,串扰会减少到近四分之一。最后,高度越低阻抗越小,不易受电容性负载影响。所有的三个因素都会让设计者把走线尽量靠近参考平面。阻止你把走线高度降到零的原因是,大多数芯片驱动不了阻抗小于50欧姆的传输线。(这个规则的特例是可以驱动27欧姆的Rambus,以及National的的BTL系列,它可以驱动17欧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用50欧姆最好。例如,8080处理器的很老的NMOS结构,工作在100KHz,没有EMI,串扰和电容性负载的问题,它也不能驱动50欧姆。对于这个处理器来说,高的阻抗意味着低功耗,你要尽可能的用细的,高的这样有高阻抗的线。纯机械的角度也要考虑到。例如,从密度上讲,多层板层间距离很小,70欧姆阻抗所需要的线宽工艺很难做到。这种情况,你应该用50欧姆,它的线宽更加宽,更易于制造。

同轴电缆的阻抗又是怎么样的呢?在RF领域,和PCB中考虑的问题不一样,但是RF工业中同轴电缆也有类似的阻抗范围。根据IEC的出版物(1967年),75欧姆是一个常见的同轴电缆(注:空气作为绝缘层)阻抗标准,因为你可以和一些常见的天线配置相匹配。它也定义了一种基于固态聚乙烯的50欧姆电缆,因为对于直径固定的外部屏蔽层和介电常数固定为2.2(固态聚乙烯的介电常数)的时候,50欧姆阻抗趋肤效应损耗最小。

为什么50欧姆成为了射频传输线的阻抗标准?  鸟牌电子公司提供了一个最为流传的故事版本,来自于Harmon Banning的《电缆:关于50欧姆的来历可能有很多故事》。在微波应用的初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抗的选择完全依赖于使用的需要.对于大功率的处理,30欧姆和44欧姆常被使用。另一方面,最低损耗的空气填充线的阻抗是93欧姆。在那些岁月里,对于很少用的更高频率,没有易弯曲的软电缆,仅仅是填充空气介质的刚性导管。半刚性电缆诞生于50年代早期,真正的微波软电缆出现是大约10年以后了。随着技术的进步,需要给出阻抗标准,以便在经济性和方便性上取得平衡。在美国,50欧姆是一个折中的选择;为联合陆军和海军解决这些问题,一个名为JAN的组织成立了,就是后来的DESC,由MIL特别发展的。欧洲选择了60欧姆。事实上,在美国最多使用的导管是由现有的标尺竿和水管连接成的,51.5欧姆是十分常见的。看到和用到50欧姆到51.5欧姆的适配器/转换器,感觉很奇怪的。最终50欧姆胜出了,并且特别的导管被制造出来(也可能是装修工人略微改变了他们管子的直径)。不久以后,在象Hewlett-Packard这样在业界占统治地位的公司的影响下,欧洲人也被迫改变了。75欧姆是远程通讯的标准,由于是介质填充线,在77欧姆获得最低的损耗。93欧姆一直用于短接续,如连接计算机主机和监视器,其低电容的特点,减少了电路的负载,并允许更长的接续;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MIT Rad Lab Series的第9卷,里面有更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