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ogic 导网表到时,经常有一些错误提示,求大师解决

楼主(2014-05-11):
谢谢各路高手帮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封装信息不全 还有名称不一样 管脚无编号

网友:
第一个图提示:该网络是单点网络。(任何网络必须要有两个或以上连接点才能构成一个网络)
第二个图提示:元件封装信息不全。(需优化封装库)
第二个图C40提示:C40没有分配PCB封装。(需分配PCB封装)

楼主:
谢谢大师帮解决混合网络错误的问题
混合网络 +5V C18 2 $$$27 C18 2
C18.2 U4.8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5V
混合网络 $$$11277 Q2 2 $$$1 Q2 2
Q2.2 C11.1 C10.1 C12.2 C13.2
混合网络 $$$11277 C23 2 $$$1 C23 2
C23.2 C25.2 R34.2 C28.2 R10.2
混合网络 $$$11277 Q4 3 $$$1 Q4 3
Q4.3 R38.2 R15.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1277
混合网络 $$$11537 D4 2 $$$49 C8 2
D4.2 C8.2 U1.20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1537
混合网络 $$$22094 R13 1 $$$16 R13 1
R13.1 Q7.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2094
混合网络 $$$11543 C8 1 $$$5 C8 1
C8.1 L1.2 Q3.2 Q2.3 R41.2
混合网络 10V-15.5VIN C20 2 $$$27 C20 2
C20.2 R31.2 C37.1 R27.2 U3.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0V-15.5VIN
混合网络 $$$17897 R36 2 $$$37 R36 2
R36.2 Q3.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7897
混合网络 GND C7 1 $$$3 C7 1
C7.1 Q1.1 Q8.1 R19.1 C15.1
混合网络 GND R22 1 $$$27 R22 1
R22.1 Q7.1 R28.1 C19.1 C20.1
混合网络 GND R32 1 $$$43 C27 1
C22.1 R32.1 C27.1 Q3.3 C10.2
混合网络 GND R32 1 $$$27 C11 2
C11.2 C12.1 C13.1 C23.1 C25.1
混合网络 GND R32 1 $$$27 U1 13
U1.13 U1.9 U1.2 C9.1 R7.1
混合网络 GND R32 1 $$$11 R6 1
R6.1 C24.1 C3.1 C30.1 C2.1
混合网络 GND R32 1 $$$27 C1 2
C1.2 C26.1 R33.1 U1.15 C4.1
混合网络 GND R32 1 $$$17 C17 1
C17.1 R43.2 C16.1 C32.1 R25.2
混合网络 GND R32 1 $$$35 R11 2
R11.2 C14.1 R42.2 C34.1 C35.1
混合网络 GND TT3 4 $$$27 R50 2
TT3.4 R50.2 C39.1 R56.2 Q6.1
混合网络 GND TT3 4 $$$27 R58 1
R58.1 U4.4 R61.1 C33.1 LED1.1
混合网络 GND MCU1 18 $$$27 C29 1
MCU1.18 C29.1 R2.1 U5.4 C40.1
混合网络 GND MCU1 18 $$$27 U3 1
U3.1 C37.2 C21.1 C31.1 C36.1
混合网络 GND MCU1 18 $$$27 R24 2
R24.2 LED2.1 C18.1
混合网络 $$$11821 U1 16 $$$48 U1 16
U1.16 R36.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1821
混合网络 VIN(10V-15.5V) R3 2 $$$2 R3 2
R3.2 R8.2 R1.2 C30.2 C3.2
混合网络 VIN(10V-15.5V) C2 2 $$$2 C2 2
C2.2 C1.1 R39.2 C29.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VIN(10V-15.5V)
混合网络 $$$25599 R5 2 $$$20 R5 2
R5.2 Q1.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5599
混合网络 $$$4806 R59 1 $$$57 R59 1
R59.1 U5.5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4806
混合网络 $$$11830 U1 19 $$$46 U1 19
U1.19 R37.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1830
混合网络 $$$12234 R4 2 $$$10 R4 2
R4.2 C5.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234
混合网络 $$$18473 MCU1 13 $$$18 R26 1
MCU1.13 R26.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473
混合网络 $$$12405 C9 2 $$$27 C9 2
C9.2 U1.7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405
混合网络 $$$12238 R4 1 $$$9 R4 1
R4.1 C6.1 U1.1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238
混合网络 $$$2905 R30 2 $$$33 R30 2
R30.2 LED2.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905
混合网络 $$$12411 U1 14 $$$42 U1 14
U1.14 C26.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411
混合网络 $$$18619 C4 2 $$$50 C4 2
C4.2 D4.1 U1.17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619
混合网络 $$$32660 Q4 2 $$$15 Q4 2
Q4.2 R16.2 Q5.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2660
混合网络 $$$964 Q7 2 $$$16 Q7 2
Q7.2 R26.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964
混合网络 $$$32521 R10 1 $$$14 R10 1
R10.1 Q4.1 R13.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2521
混合网络 ON R5 1 $$$4 R5 1
R5.1 MCU1.14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ON
混合网络 PWM2 R45 2 $$$28 R45 2
R45.2 MCU1.9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PWM2
混合网络 $$$4873 R60 2 $$$58 R60 2
R60.2 R61.2 U5.6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4873
混合网络 $$$357 R16 1 $$$15 R16 1
R16.1 Q5.1 Q8.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57
混合网络 COMP R20 1 $$$25 R20 1
R20.1 R22.2 R51.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COMP
混合网络 $$$374 R18 1 $$$23 R18 1
R18.1 R19.2 Q8.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74
混合网络 $$$17899 R37 2 $$$46 R37 2
R37.2 Q2.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7899
混合网络 $$$24546 R21 2 $$$61 R21 2
R21.2 Q6.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4546
混合网络 VDD U3 2 $$$2 U3 2
U3.2 C21.2 C31.2 TT3.8 R53.1
混合网络 VDD R57 1 $$$44 R57 1
R57.1 U5.8 R14.2 C33.2 MCU1.1
混合网络 VDD C36 2 $$$27 C36 2
C36.2 MCU1.4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VDD
混合网络 $$$25634 R41 1 $$$5 R41 1
R41.1 U1.18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5634
混合网络 ADC_A R60 1 $$$59 R60 1
R60.1 U5.7 C40.2 MCU1.1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ADC_A
混合网络 $$$25568 R39 1 $$$41 R39 1
R39.1 U1.4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5568
混合网络 $$$2858 R27 1 $$$30 R27 1
R27.1 C19.2 MCU1.10 R28.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858
混合网络 FB R35 2 $$$54 R35 2
R35.2 C5.2 U1.10 C6.2 R34.1
混合网络 FB R38 1 $$$43 R38 1
R38.1 C27.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FB
混合网络 DAC R25 1 $$$54 R25 1
R25.1 R35.1 TT3.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DAC
混合网络 $$$24091 R29 2 $$$32 R29 2
R29.2 LED1.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4091
混合网络 $$$12475 R8 1 $$$7 R8 1
R8.1 R40.2 L1.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475
混合网络 $$$31602 C17 2 $$$27 C17 2
C17.2 R23.1 R24.1 U4.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1602
混合网络 $$$21568 R18 2 $$$24 R18 2
R18.2 F1.2 Q5.2 R15.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1568
混合网络 $$$25570 U1 3 $$$45 U1 3
U1.3 R40.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5570
混合网络 $$$31851 R23 2 $$$17 R23 2
R23.2 C16.2 R44.1 R43.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1851
混合网络 DAC1 U4 7 $$$34 U4 7
U4.7 R48.2 U4.6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DAC1
混合网络 $$$18935 U1 12 $$$11 U1 12
U1.12 R6.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935
混合网络 $$$12649 R3 1 $$$8 R3 1
R3.1 C24.2 U1.5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649
混合网络 $$$12656 R1 1 $$$2 R1 1
R1.1 U1.6 Q1.3 C7.2 R2.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656
混合网络 $$$18941 R7 2 $$$27 R7 2
R7.2 U1.8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941
混合网络 DAC2 U4 2 $$$39 U4 2
U4.2 R49.2 U4.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DAC2
混合网络 INT Q6 3 $$$27 Q6 3
Q6.3 R57.2 MCU1.5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INT
混合网络 $$$23321 C39 2 $$$63 C39 2
C39.2 R56.1 U5.2 R53.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23321
混合网络 $$$31889 R44 2 $$$28 R44 2
R44.2 C32.2 R45.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31889
混合网络 $$$12551 C14 2 $$$27 C14 2
C14.2 R12.1 R11.1 U4.5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551
混合网络 $$$12552 R12 2 $$$35 R12 2
R12.2 C34.2 R46.1 R42.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552
混合网络 $$$12553 R46 2 $$$51 R46 2
R46.2 C35.2 R47.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2553
混合网络 PWM1 MCU1 8 $$$52 R47 2
MCU1.8 R47.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PWM1
混合网络 $$$10099 R51 1 $$$64 R51 1
R51.1 U5.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0099
混合网络 OUT54.6V F1 1 $$$40 R9 2
F1.1 R9.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OUT54.6V
混合网络 $$$18152 R30 1 $$$31 R30 1
R30.1 MCU1.7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152
混合网络 $$$18156 MCU1 6 $$$13 R29 1
MCU1.6 R29.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8156
混合网络 $$$10245 R14 1 $$$44 R14 1
R14.1 U5.1 R21.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0245
混合网络 $$$14186 TT3 6 $$$56 R50 1
TT3.6 R50.1 R52.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4186
混合网络 $$$14255 TT3 7 $$$55 R52 1
TT3.7 R52.1 TT3.3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4255
混合网络 $$$14343 R48 1 $$$6 R48 1
R48.1 R49.1 R58.2 TT3.5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14343
混合网络 OUT_V R9 1 $$$24 R9 1
R9.1 R33.2 MCU1.11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OUT_V
混合网络 A R20 2 $$$26 R20 2
R20.2 C15.2 R59.2
**CONNECTION* ascii 数据格式不正确,网络必须包含一个以上管脚。信号 A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5V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1277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1537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2094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0V-15.5VIN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7897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182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VIN(10V-15.5V)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559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4806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1830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234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473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40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238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90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41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61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2660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964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252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ON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PWM2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4873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57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COMP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74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789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4546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VDD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5634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ADC_A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5568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858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FB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DAC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409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47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1602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1568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5570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185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DAC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93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64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656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94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DAC2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INT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2332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3188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55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552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2553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PWM1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0099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OUT54.6V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152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8156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024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4186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4255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14343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OUT_V
警告:正在删除信号 A
**发现输入警告**

网友:
你发这个我怎么解决呢?

楼主:
提示某个网络是混合网络,重新连导线,还是提示错误

网友(2022-08-12):
    正好遇到问题,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