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EN 用这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4-05-11):
谁知道图中1Q3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帮忙回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使能

    使能直接接5v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加三极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启动功能,EN时间取决于三极管B 脚的RC时常数。

网友:
    直接拉,加电容也可以,阻容软启动也行

网友:
    软启动,在上电时5V经过电空,到三极管B极,三极管截止,等电容充满后,B极就变成低电平,三极管就工作了,然后,EN就有了,

网友:
    软启动,三级管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你可以看看复位电路

网友(2014-09-09):
    由于没有SS脚,所以用这个电路来实现对输出的延时的。主要原理就是,当5V上件瞬间,会有电流通过IC10对电容进行充电,这样三极管的1脚就会有电压,所以此时EN脚就是低电平;点电容充完电后,三极管1脚就会回复低电平,此时EN脚就会是高电平,就会有输出。

网友(2014-10-19):
引用 楼主:
    使能直接接5v就可以了啊?为什么加三极管?

    启动延迟,(上电是1C10充电,三极管不通EN低,之后1R41给1C10一端放电三极管C极地有可导通电流条件,三极管通EN接受三极管提供的电压EN使能OK,成功启动)。这个方法一般用再缓存启动或上电时序中。  但不需要如此亦可做到,R-C即可。